联想Y470,内屏无显示,外接有显示

楼主(2017-07-13):
联想Y470,内屏无显示,外接有显示,是那高压供电,和电容烧坏啦, 更换电容,那接一条线,就可以啦,

网友:
Y470最容易显卡电路出问题了  一般都不修了  直接换板了

网友:
这是通病吧  还有那个显卡供电的mos管也容易坏的

网友:
这个位置也属于通病了 暗屏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