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初修E431不加电

楼主(2017-07-13):
昨天来了一台thinke431不加电,加电大电流,首先检查了公共电的上下管和电感对地组织是否正常,然后就从背后pl1002处电感拆下,左侧右侧看看那里短路,确认短路后,进行烧机大法,成功找到一处电容坏了。就取下来,修复完成,成功点亮。初学者来献丑,各位大神多多的鼓励哦

网友:
烧鸡大法用的好解决这类问题省时省力

网友:
还有放电大法也很给力的,,,,,,,     秒起来。。。。。。。。。。。。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是小白,这样的经验多多发

网友:
楼主 技术 杠杠的 。。。。学习了

网友:
既然小白 我觉得还是要鼓励哈 虽然这种机器应该是入门级维修

网友A:
我昨天一个联想的机器修了一会实在是不想修了。修的真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一个联想的机器修了一会实在是不想修了。修的真累

可以多多交流,我这的师傅们专修联想

网友:
怎么 可以提升权限  有的帖子我咋看不了  以前的账号登不上去了

网友:
烧鸡大法省时省力。。。。。。。

网友:
在有图纸的情况下不建议直接使用烧鸡大法,可以稍微对着图纸找找短路零件,烧鸡大法有可能出现第二个问题

网友:
撸主 技术杠杠的  实在佩服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如果你有一双慧眼能看到那岂不是更省事儿了

网友:
用放大镜就找到了,很多这种坏电容的

网友:
嘿嘿 大短  上电短路  ,  烧鸡打法确实快捷好用

网友:
烧鸡大法用的好,快捷又省事,学习学习

网友:
近距离观看学习,感谢大神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