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A触发掉电

楼主(2017-07-13):
接一台E46A的机器开机电流上到0.5有时上到0.7,瞬间各电感电压全都正常,拆掉U18 不掉电拆掉后的 1脚3.3V 2脚3.3V  4脚无电压了,5角3.3,用风枪加南桥不掉电也显示正常,做完系统用了一会画面卡死,重启后显示灰屏更换HM55桥一切正常,论坛里好多碰到这种情况的好像没解决估计都是没有换桥

网友:
楼主 技术 杠杠的 。。。。学习了

网友A:
是拆了 U18 后就能正常显示?还是装上U18后 预热了HM55 就能正常显示了呢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加热南桥然后再换 清楚明白啊

网友B:
我昨天一个联想的机器修了一会实在是不想修了

网友C:
不过有些确实不用换的,加焊一下就行

网友:
加焊可以就不用换,省点成本,换一个桥得几十元

网友:
H55的芯片还是坏得非常多,反正像神州A55系列的芯片都是虚焊的多

网友:
配上电路图,是不是更完美,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拆了 U18 后就能正常显示?还是装上U18后 预热了HM55 就能正常显示了呢

拆U18肯定不会显示,加热55桥后显示了用一会就灰屏换后正常

网友:
U18是撒子东西????? PG 的门电路???

网友:
厉害啊   楼主   小白我学习了   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一个联想的机器修了一会实在是不想修了

不想修可以联系迅维实地 有解修业务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有些确实不用换的,加焊一下就行

有些 换了会更稳定 报价到位还是换掉为好

网友:
H55的芯片还是坏得非常多,我都是先加焊,在放弃呵呵

网友:
H55的芯片还是坏得非常多,一般都想换。。

网友(2017-08-13):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一个联想的机器修了一会实在是不想修了

收费的吗。现在有一台不好修的。问问大神要不要思路

网友:
南桥加焊 有些是没用的要换才好

网友:
先记住了 下次遇到可以秒杀

网友:
看看到楼主的帖子,有学到一些 经验,赞一下

网友:
H55 南桥在好多机器上面都有问题,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
不知道加焊能不能解决问题,一般我维修都是先加焊试了不行再换!

网友:
看来你只有搞桥哦。。。。。 没办法了

网友:
换HM55挺麻烦的,焊珠太小了看的眼睛都疼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老师傅了,一来就知道该搞什么

网友:
楼主的帖子,有学到很多 经验,必须赞

网友:
我这里换桥150.多了都没有人换,一般拆一个,换了好就好,不好让客户换板,

网友:
下次碰到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