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刷过BIOS 没有MAC地址刷写工具

楼主(2017-07-13):
直接在dos下运行,进入!按PAGEGUP或PAGEDOWD翻页
按上下箭头选择
到第二的图片,
输入电源插口的MAC
回车
重启 OK

网友A:
加的图片没有出来!!!!!!!!!

网友B:
长知识了 第一次见这样解决的,,,

网友:
不是好多在网卡地址属性里面有mac地址可以改的 直接改行不

网友:
我昨天一个联想的机器修了一会实在是不想修了。修的真累

网友:
会DOS命令的 都好解决 刷写软件一般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的图片没有出来!!!!!!!!!

图片不显示 可能是图片上传方法不对 下次可以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知识了 第一次见这样解决的,,,

ASUS的有几款 确实没有MAC地址 不能上网 需要刷MAC

网友:
没有图片,看的好懵懂。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2021-08-01):
根本就不行 试过 了 输进去了 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