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40 无背光

楼主(2017-07-13):
x240无背光   换屏无果 测得主板屏接口  5 v  19v   背光开启都正常   果断定屏线  货回来后换上果然亮机

网友A:
X系列的好像都很容易坏排线其实可以不用换排线

网友:
X240的屏线坏的很多 碰到好几个了

网友B:
这种问题,遇到的多数是保险坏,

网友C:
这个屏线不便宜吧。。。我都是给客户接线。。成本低点。

网友D:
你厉害 秒杀了 厉害 厉害 厉害 里寒

网友:
拆开屏线接一下可能就好了,成本低但是稍显麻烦。

网友:
确实是碰到几个屏线坏的,但也不多的

网友:
学习了 在遇到直接换屏线 哈哈。。。。。

网友:
量一下对对阻值就能确定是不是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屏线不便宜吧。。。我都是给客户接线。。成本低点。

看来  手活不错  我上次接了一个  花屏有波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厉害 秒杀了 厉害 厉害 厉害 里寒

认证账号 珍惜哦 不要随意灌水 小心禁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X系列的好像都很容易坏排线其实可以不用换排线

屏线拨开看了  无断线  因该是接口处有问题了,  焊接有难度 所以放弃了

网友:
X240的这么容易坏屏线吗?现在这个机器修的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遇到的多数是保险坏,

这个保险也坏了  换过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保险也坏了  换过了        、

T430之前的机器暗屏还可以看到LOGO,好你X240之后的机器,直接是看不到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