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 不加电

楼主(2017-07-13):
按开关无反应,拔掉电池 链接充电器能自动加电,但是关不住机,测开关无电压 测量开关接口处一个保险不通但是两端都有3.3v 无奈换之,故障依旧,谁有点位发一个 多谢
掉电

网友:
注意看看开关连接线 ,听联想售后的说这连接线坏得多 我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
开关排线坏了,这是通病,放电好,用几天又不开机,定一个开关排线换了就好 稳的一逼

网友:
点位直接搜索论坛应该有的

网友:
最后直接从主板飞线到开关排针解决 就是有一点开关灯不亮

网友:
这个应该是开关线了,直接飞线就行了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搞定一台X220键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