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4030不定时掉电之反复拆机

楼主(2017-07-13):
     近日修到一台dellN4030的独显机器   客户刚拿来是八声报警 不显示 根据情况可判读是显卡问题立马拆机加焊显卡后可显示正常,客户取走收钱。
     第三天,客户又把机器拿过来了,说是开不了机了,说进系统一半就关机,系统也挂了  我进PE半天也没掉,就说给你装个系统测试 ,装了GHOST,解压过程掉电了,纯净版一样掉电,先易后难,排除外设,裸板依旧,换CPU测试,故障一样,以为显卡没做好,拆机,重植,结果一样,偶尔装系统进去了一次,驱动都OK,应该不是硬件,心想刷bios试下,先刷了南桥,故障依旧,接着刷EC,测试许久没问题。此机修复  ,希望各位看官给点分,写这么仔细也是希望少走弯路,希望多多加分鼓励,码字简单  过程很复杂。特附上OKbios 戴尔 DELL N4030 intel 独显 板号09259-1 48 4ek01

网友:
现在机器BIOS出现问题的太多了,新款的都容易坏啊

网友:
这个机器是有这个问题,BIOS引起的不定时掉电,遇到过两台。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不过我首先想到的是 系统然后就是EC资料了

网友:
这种问题 刚刚修过显卡 返修的 更多的都会选择显卡的可能性也许更大些  实际是BIOS   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