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网卡雷击和不认独立显卡

楼主(2017-07-13):
昨天来个Y470的本子,客户说被雷击了,有线网卡不能上网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独立显卡认不到。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7,明显偏高,在设备管理器里只能看见集成显卡,独立显卡硬件认不到。
拆机,发现以前貌似被拆开过,主板上弄的硅胶哪里都是,埋汰的。第一步先把网卡去掉,在看待机002,正常了,这个网卡芯片是BCM57781,在料版上找了半天没找到,算了,先把独立显卡弄好在说。
首先独立显卡认不到硬件,显卡坏的可能性有,但是概率小,先考虑是不是供电问题导致的,根据经验一般花屏,驱动驱不上,驱动上显卡蓝屏等问题才会直接考虑显卡本身有问题。找了供电正常,在量供电的过程中,发现了显卡的27MHZ晶振上边的壳子掉了,在料版上找到了,装上,进系统认到了独立显卡。不认独立显卡维修结束。
晶振的壳子掉了,可能是质量问题,也有可能是其他问题造成的,这就不清楚了。关于网卡的问题,和客户沟通,要是必须用有线网卡的话就要订货了,等几天,要是不总用的话就不用了,无线网卡还好用呢。客户自己选择吧。

网友A:
27mHz估计是质量问题,我也遇到过这个机器 27m爆开的

网友B:
这机器我也遇到过 还以为是商家做了手脚 换了个27M呢 今天开来不是了

网友C:
这种有线网卡若客户着急 可以找USB的网卡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有线网卡若客户着急 可以找USB的网卡改下

直接和客户沟通   用外接USB的网卡了   不用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我也遇到过 还以为是商家做了手脚 换了个27M呢 今天开来不是了

这个不是动手脚,以前被修过 好的时候 用着的时候被雷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mHz估计是质量问题,我也遇到过这个机器 27m爆开的

我修到了3个,以前修到过一个新机器  也是晶振壳子掉了,上电掉电,换了就好了

网友D:
头一次遇见27m晶振坏会引起不认显卡 谢谢楼主分享     给你加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头一次遇见27m晶振坏会引起不认显卡 谢谢楼主分享     给你加分

谢谢  谢谢   细心都会发现的

网友F:
楼主技术不错, 思路很清晰,值得我们学习。多谢分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技术不错, 思路很清晰,值得我们学习。多谢分享了

过奖了   现在生意不好,要活不下去了,细心胆大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  谢谢   细心都会发现的

谢谢 楼主的经验      谢谢

网友G:
最近全国各地打雷下雨,维修人的福利期到了。。。

网友H:
怎么这么多都是这个故障

网友I:
老司机啊  要是我就直接换显卡芯片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近全国各地打雷下雨,维修人的福利期到了。。。

对  有道理  网卡芯片应该多备几个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怎么这么多都是这个故障

看来你也修到过了,故障多我感觉不是一下造成的,可能以前就认不到显卡  后来被雷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司机啊  要是我就直接换显卡芯片了

思路很重要,逻辑关系搞明白了,就能容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