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650显卡EM5303不能和RT8120A代换

楼主(2017-07-13):
显存供电EM5303,脚位和8120A相同。论坛里有说能代换的,,但是我试过不能完美代换。。会出现花屏,装不上驱动等问题。。修过10块左右吧,,全部重启定的芯片,没图,,只是说下

网友A:
A不行试试B或者D,AC的FB反馈是0.6V,BD的反馈是0.8。试试看情况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不行试试B或者D,AC的FB反馈是0.6V,BD的反馈是0.8。试试看情况如何。

哦,,谢谢大神指点,,,我从网上定了原装的,,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谢谢大神指点,,,我从网上定了原装的,,原来如此

有原装肯定优先原装,如果手头没有,那么可以试试看,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定有效,等于做个实验给个验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