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刺激”的判断屏内灯管断或断线的方法

楼主(2017-07-13):
修LCD液晶显示器难免会碰到这种一亮即黑或亮一会就黑的显示器,这情况不是背光坏就是高压板坏。有时手指一碰到屏的金属部分就会给电一下,严重时手指皮会有烧烤的香味久久不散,这时就知是屏内灯管或接线有断的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又刺激的判断屏内灯管断或断线的方法,只是有时让人受不了,不知大家有没有别的较安全的好办法可以快速判断屏内灯管断或断线的方法

网友:
灯管我一 般喜欢用鼻子闻,有股高压的味道,基本八九不离十,个人习惯不同,所采用方法也不同

网友:
用测灯管的仪器一个一个检测就能检测出来

网友A:
这个还不简单就! 做个通用高压板  挨个点灯管不就结了?

网友:
如果有条件的话 找一只小白鼠做实验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简单就! 做个通用高压板  挨个点灯管不就结了?

灯线断了用高压条点也是正常亮的,只不过手碰到屏体金属会挨电哦

网友:
拆机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安全一点好

网友:
一个高压条就能解决,单独点灯就行啊,很快能判断的。

网友:
拆看看不就晓得是灯管断了还是线断了?

网友:
      一般可以用外接一组其它灯管判断出是否那组灯管出问题,如果是灯管线头虚脱,可以通过听灯管两端的声音,有否滋滋作响的声音,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当然闻一下显示屏两侧的味道,如有臭氧的味道,也可以断定是灯管的问题。
     但有种情况必须要注意,在不连接输入信号时,检测灯管是看似正常的,但联通输入信号后,灯管的问题才会显现出来,也就是说,灯管问题有可能是在较大电流通过时才出现。

网友:
我还是用测灯一个一个测看亮度电流吧

网友:
可以用通用高压板试试的,研究一下

网友:
通用单灯背光板点灯,看屏幕亮度和可调电源的电流,很快就分出来。

网友:
这个到真的挨过还几次了,精神一下就好了,呵呵

网友:
灯管测试仪真不是万能的,吃过这种亏。四根灯管,一根根点,电流都是先往上升一点点,到一个值稳定。于是我就判断是高压板的问题,换了个高压板,一个月后回来了。后来查出根本原因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我用一个双灯高压条,接一个好灯管,另一个端口接待测灯管,然后看电源的电流数值,太大太小都有问题,比单灯的可靠。
同时看待测屏幕背光亮度和闪烁情况,老司机一看就明白。

网友:
楼上各位都是才司机了,方法都比较实用,其实用外接高压板测试也仅作参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务实的做法。

网友:
不管灯管断了 还是线断了 都是要拆开来检查一下 (我一般先挂个外接灯管判断一下 )

网友:
这个方法真的好么?灯管测试仪就好了,干嘛要伤害自己

网友:
现在都直接改LED套件了,

网友:
这个我一般是用两根有灯架的灯管来试的。

网友:
主要还是看电流 有上下波动,偏大偏小的 灯管基本都有问题

网友:
点灯器 看电流啊,调12V电流0.6左右就正常。

网友:
有明显烧味那肯定好判断,还是拿灯管测试准

网友:
灯管坏,一般都有臭氧的味道,有这个味道一定是哪根灯管打火了

网友:
拆个废屏,把灯管架子拿出来,当测试工具,电一下受不了啊

网友:
这个就只能测测露电的,灯管坏了测不了

网友:
用万表打一屏外壳的电压,如果漏电了,会显示很高的电压,注意调到交流档!

网友:
外接灯管最简单 其次 常坏的 灯管 修多了 心里有数

网友:
我都是准备两个好的灯管换上去测试

网友(2017-08-26):
你这个刺激法 搞不好还真能闻到蛋蛋的肉香味 既然都拆了 还差那两下吗

网友:
用测灯管高压条一个个检查,不行就拆开看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一套好的板子,白屏测试一下灯管。再考虑高压的问题!

网友:
替换法不是很好嘛·· ····修东西必备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条加测电流可行。

网友:
很简单,拿个单灯的高压板,用可调电源灯管一条条试,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
一会儿黑都是漏电,直接上好灯管测

网友:
用单灯高压板单独一个个去测试·················

网友:
现在不都是用通用高压板测试灯管了嘛

网友:
你们可真是服了。我有一个又安全又不怕电到的方法啊。找两组好用的灯管。一组一组的换。如果灯常亮就是灯管的事。如果还是亮一下就黑了。就是电源板子的事啊。最好两组。也有上下两组一起坏的。这样的少见。把碎屏的两组灯管拿下来安上试就行啊

网友:
换上好的测试的灯管 不灭的话 就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开机用鼻子闻看看

网友:
外接高压条,看电流就能搞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