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9631P 掉电 大神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7-07-13):
G490 版号LA-9631P  触发亮机后 20秒左右掉电, 重新开机 一样问题,掉电时间一样都是20秒左右。进系统掉 BIOS 掉 PE 掉,BIOS 已经刷过了,哪位大师修过这个问题,给个思路 谢谢

网友:
屏蔽温控  找一找有没明显的地方  不行就只有示波器比较下掉电情况了

网友A: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换了一个 CPU后就好了

网友:
进BIOS都掉电   应该是电路上的问题  配件都更换过的话  查下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换了一个 CPU后就好了

CPU换了,不行还是掉电,掉电时间一模一样

网友:
掉电时间都是一样的嘛?每次都一样的话还是BIOS得可能性大点

网友:
看看 主板有没有腐蚀的  BIOS可能性 不大

网友B:
这问题  BIOS  可能性大点  换内存  把外设都拔了  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  BIOS  可能性大点  换内存  把外设都拔了  一个一个排除

外设都换完了,全是一样的效果,固定掉电

网友:
用示波器对比下掉电应该能找到答案

网友C:
若排除bios 桥的可能也有 遇到过桥引起的定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若排除bios 桥的可能也有 遇到过桥引起的定时掉电

起初判断过桥,做过桥的,不行,就是没有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