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M3A76ME 无CPU供电速修

楼主(2017-07-13):
  联想CM3A76ME同行昨晚都装好系统了,早上再开不显示,好吧拆机实测有内存供电正常,CPU供电无,北桥旁的上下管也没电,上迅维查了一下无此案例。找一下也没图纸,只好百度一下CPU供电芯 isl6323B引脚定义,24脚是EN,实测0V,再看图纸中镊子所指的三极管B极0.6,c与24脚连,这个管高导通了肯定0v. 没图纸只好报be极用小导线连通,再通电测24脚有1.06V了,接显示屏亮机收钱!!!

网友A:
还好只是个EN开启的问题,AMD芯片组板子,最后追根溯源的查查到底什么地方不对劲,有些板子这样改,会导致时序错乱,有复位不走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好只是个EN开启的问题,AMD芯片组板子,最后追根溯源的查查到底什么地方不对劲,有些板子这样改,会导致 ...

这个  板子   时钟EN   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板子   时钟EN   是通病!

V星包括代工很多AMD双桥板子都有时钟EN老出问题的缘故,也不知道是不是传统。

网友:
干嘛不继续查B极为什么没有拉低?

网友:
感觉这个板子有点不稳定,上一次修了10多张,回来几张不显

网友:
没图纸维修能找到这里就不错来 再查的浪费多少时间和眼力啊 而且用户不会多给一分钱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了  先几天刚修了台没有修好

网友:
前几天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子没修上,这样修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网友:
有时候这样修,关机关不了 ,风扇一直转

网友:
这种问题是应该彻底根治,有些会关不了机

网友(2017-11-16):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么一块板子 还没修好 也是没有en
用你的方法也不行 主要是没图纸 不好查

网友:
不管咋修只要修好就是王道,就有米收了、。……、

网友:
可以!很强!没图纸维修起来很头疼的

网友:
收藏  学习希望以后碰得到   收藏  学习希望以后碰得到

网友:
现在主板都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简单问题还是可以修一下,不好修或者返修搞的主板直接叫客户换板

网友:
基础好的修起来都是很顺的,哈哈哈

网友:
基础好的修起来都是很顺的,哈哈哈。。。。。。。。。。。。。。。。。。。。。

网友:
我尝试把这个管子拆掉 不行 连起来也不行 这是为啥 也是没有en  这板子没有图纸  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