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0一体机 三色闪烁

楼主(2017-07-13):
一台联想的一体机型号是B500,客户拿来的时候开机就是三种颜色闪烁,下面看图,我在论坛上搜了显卡问题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加焊了显卡,加焊完故障依旧,开机三色闪烁,但是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给客户说需要订货,就把机子留下了,这个机子原机是N卡,订回来的是个A卡,开机不亮,还是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问店家说是有可能不兼容,心里没底了,先问问  这种情况是发来的卡自身的问题还是不兼容 ,要不要订N卡,可是N卡太贵了,  如果不是不兼容的话 ,还是订N卡!!!!!大家给点意见或者指导!!

网友:
上面打错了   ,如果不是兼容性的问题的话,还是订A卡,给客户报的价低,订N卡就赔了!!!

网友A:
这样的情况,我不是太懂,但是如果是独立显卡板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以前换过,但是不是这个机器,像这样的情况,和显示器差不多,应该是机器检测不到屏,如果检测到显卡的话,就算是不亮,也应该是灰屏,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觉的你还是换一个屏线,显示器的应该就可以,虽然没有那么长,最起码可以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情况,我不是太懂,但是如果是独立显卡板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以前换过,但是不是这个机器,像 ...

我把屏线拆下来,洗板水刷了刷接口,还是一样的故障,屏线看起来挺完整的,没有任何的破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把屏线拆下来,洗板水刷了刷接口,还是一样的故障,屏线看起来挺完整的,没有任何的破损               ...

不能看呀。我只是意见。换一条试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看呀。我只是意见。换一条试试呀。

好的,谢谢   我找个 试试 !

网友C:
屏线问题吧  屏线用酒精洗洗  试试

网友D:
亲  ,外接显示器什么现象呢?你得把问题想全了

网友D:
如果实在是难搞的话 ,你可以看看 改革集显试试看

网友:
楼主想这样的问题,很有可能是显卡坏了,换个显卡应该就好了

网友:
是显示无信号吧 就像显示器一样的 第二张图可以看出来啊 主板 问题

网友E:
这种情况一般跟显卡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
一般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是显卡和屏不兼容  不太好搞 我记得和屏驱动板 关系跟大

网友F:
屏线问题吧  屏线用酒精洗洗!!!!!!!!!!

网友G:
楼主最后是怎么搞定的,和大伙分享下

网友H:
刷过bios吗?这种一体机bios也容易坏

网友I:
外接个显示器看看能不能正常显示,不行再换屏线,显卡

网友:
这一般是没有显卡显示,换过显卡过了吗,一般联想一体机是不能用其他的显卡代换的

网友:
以前的联想一体机APL5930坏容易造成这种情况,不知道你这机器里有没有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问题吧  屏线用酒精洗洗  试试

我用洗板水刷了,没有效果的 ,关键换上A卡还不现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亲  ,外接显示器什么现象呢?你得把问题想全了

这个不能外接的,要是能外接就好搞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实在是难搞的话 ,你可以看看 改革集显试试看

谢谢  !  不过怎么改呀  ,  不太会  能不能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一般跟显卡没多大关系吧

那会是那里的问题,原来的显卡三色屏,换了A卡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线问题吧  屏线用酒精洗洗!!!!!!!!!!

屏线口刷了  ,没有效果,目测屏线完好,应该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最后是怎么搞定的,和大伙分享下

还没修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刷过bios吗?这种一体机bios也容易坏

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主板工作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外接个显示器看看能不能正常显示,不行再换屏线,显卡

这机子不能外接的

网友J:
  一体机  都是焊在PCB 上的显卡吧? 最好按照原型号 更换    如图这种 现象是 屏幕没输入信号进入自检状态了联想的一体机  大多是 显卡输出DVI 信号 输入到 MCU 再输出LVDS 信号(简单说 就是联想把显示器主板 和PC 主板做一起了  这种情况像是显卡输出信号给 显示器 显示器 收到信号工作  开启屏供电  和背光电路  但是MCU 没有给屏输入LVDS信号  导致 屏 闲置  自检)     可以尝试刷下 mcu 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不能外接的

屏线,显卡换了都不行吗? 现在修的怎么样了

网友:
这个显示好奇葩呀   楼主怎么修好的

网友I:
会不会是VGA 行场信号那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体机  都是焊在PCB 上的显卡吧? 最好按照原型号 更换    如图这种 现象是 屏幕没输入信号进入自检状态 ...

大师说的很具体呀,很专业呀,牛掰!!!可是 MCU在哪呀  小小白真心求教 !!感谢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主板没有检测到屏吧 看看Lvds

网友:
查查线路,可能信号不正常。。。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 有时候怕亏也不行!!

网友:
这个问题修过 更换屏线 ,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显示器的驱动板BIOS的问题,刷下看看会好吧

网友K:
人家N卡你要换个A卡,我觉得不会兼容,至少BIOS得改吧,厂家应该是N卡一套BIOS  A卡一套BIOS,你刷成A卡的BIOS试一试

网友L:
不确认能否代用  还是尽力原型号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K:
人家N卡你要换个A卡,我觉得不会兼容,至少BIOS得改吧,厂家应该是N卡一套BIOS  A卡一套BIOS,你刷成A卡的B ...

我已经订了N卡,希望订回来的显卡,上机直接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会不会是VGA 行场信号那边的问题

VGA  行场信号  不太懂  先定个N卡试试!!

网友:
期待你修好啊,有一个一样故障放了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确认能否代用  还是尽力原型号代换

是呀 ,我把订的A卡退了 ,重新订了个同型号的N卡,希望能亮机!!

网友M:
原机是是什么芯片,就装什么芯片

网友N:
我记得这一体机不用独立小板用集显也可以开机的吧,确认清楚在换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记得这一体机不用独立小板用集显也可以开机的吧,确认清楚在换呗

这个 我都试过了  不行的

网友O:
这个机器有显卡BIOS 的吧  ,,,,,,,,,,,,,,

网友:
显卡不一样能换?  可能需要改电路啊

网友P:
最好是换原来一样的显卡了,怕是有些差异

网友Q:
外接显示器什么现象呢?

网友:
先换个屏幕试一试,最有可能是显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是驱动程序与屏不 兼容吧?没有换屏测试过吗?

网友:
感觉像开机后屏幕没收到信号       所以没图像

网友:
感觉是屏幕 程序的 问题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原机是是什么芯片,就装什么芯片

原机是N卡 ,BM3928,现在订了个,过两天就到货了  ,  希望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机器有显卡BIOS 的吧  ,,,,,,,,,,,,,,

刷了 ,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机器有显卡BIOS 的吧  ,,,,,,,,,,,,,,

刷了,还是不行的,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最好是换原来一样的显卡了,怕是有些差异

是呀,在前订的A卡不行,问了下店家,说是不兼容,现在已经定了个N卡,过两天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Q:
外接显示器什么现象呢?

这机子不能外接的

网友:
修的怎么样了?换显卡好了没有?

网友R:
你可以看看 改革集显试试看啊,方法多用啊

网友S:
是不是屏线 或主板上屏供电 或是驱动板的程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是不是屏线 或主板上屏供电 或是驱动板的程序啊

显卡换了,屏线也好着呢,最后换了主板,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可以看看 改革集显试试看啊,方法多用啊

不会改,给换了主板,机子拿走了 !

网友:
我也认为是没有认到屏  先不要显卡了  认真往这方面再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