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90不触发

楼主(2017-07-13):
手上一台联想B490,板号:LA48 MB11264-1M   拿过来时不触发,当时手上有活先让客户放在那,过了一天再开机居然可以开机而且一切正常,过了半天再开又开不了,直接拆机刷BIOS后好了,试机一天没有任何问题,第二天早上再试竟然还是不上电,实在是没有思路不知该从何处下手,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修好没啊  。。。。。。。。

网友A:
你这才刷了一个BIOS就没思路了啊。在他不触发的时候,测他的待机条件,一步一步按着时序来查。

网友:
楼主修好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才刷了一个BIOS就没思路了啊。在他不触发的时候,测他的待机条件,一步一步按着时序来查。

嗯,再拆开查条件吧,不过不明白为什么BIOS一刷直接就能开机

网友:
温控方面的    刚修了一台    也是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再拆开查条件吧,不过不明白为什么BIOS一刷直接就能开机

先别去管BIOS的问题。你先把所有待机条件查了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再拆开查条件吧,不过不明白为什么BIOS一刷直接就能开机

有的零件坏掉了但是加热就好用了  应该不是BIOS问题了 ,你好好看看电流表是加电掉电还是不触发,不触发就查待机条件吧

网友:
你这才刷了一个BIOS就没思路了啊。在他不触发的时候,测他的待机条件,一步一步按着时序来查看看 ,有个就是一个小电阻的事情

网友:
大兄弟 bios传上来啊! 上次一台 当时开不了 拆开能开了 刷了个不亮 就装回去了 一直没返修。。。

网友:
先查查供电吧 看看都正常吗  看看有没有进水腐蚀的地方

网友:
可能有某些地方有虚焊或者腐蚀吧。。。最讨厌这种时好时不好的故障了。。。

网友:
51125控制3.5v的电压的。第13脚的是不是稳定在6v左右。还有机器确定一下EC的ACIN是不是在3v, ECBIOS刷了没有
还有以后发帖请讲清楚,板子不开机后电流还有机器主板样子等等都要发上来

网友:
或者是采用51225来控制的一张主板。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3 5V正常吗?个人感觉是3/5V有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没,我这也有一台。修好求分享

网友:
这种的不稳定的 很难搞的  只能慢慢查 好像没什么通病

网友:
居然能想到BIOS那么你刷过EC的没有呢

网友:
修过一台是 LID没有   楼主可以查查 就在开关上面

网友:
按时序修下 ,应该有信号不温度导致的。

网友:
既然问题已经出现 不上电就按照触发时序维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buzhidao

回复遵守论坛版规  珍惜账号 不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