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灵越14z,黑屏,报警3声重复,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7-13):
dell灵越14z,黑屏,报警3声重复,请问是什么原因?
黑屏

网友:
内存不过,修改相关电路。。。。

网友:
拔出内存对比一下,看是不是内存问题

网友:
短鸣3声一般是内存电压有问题,先查查内存需要的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看也是内存故障,7声是显卡或没检测到屏。

网友:
短鸣3声一般是内存电压有问题,先查查内存需要的各电压是否正常 个别的和桥也有关系

网友:
我修到过一个是换了CPU好的,开机电流上到0.5不动,插内存和不插内存都是一样电流

网友:
结合电流看下是否是不过内存 查下内存条件

网友:
谢谢大家。这台机子开始正常,装系统后安装独立显卡驱动时,提示无法安装,再重启就出现黑屏,偶尔可以启动

网友:
我的也是3声报警,也不亮,还没找出问题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应该差不多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