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7-07-13):
一台dell的inspiron530台式机,突然无法启动了,按开关键无反应,推断是电源问题。然后拆电源维修,发现几个2200uf10v的电容爆了,换好以后,重新装机,还是无法启动,换另外一个块电源,ok,但是修好的电源接到其他电脑主机也是ok的,难道电源和主机非要离婚,不愿意过了?

网友:
不是非要离婚,应该是你没插好吧

网友:
估计还有问题没有解决。帯载能力不足!!!

网友A:
同样的问题,遇到好几次了,电源是新的,从售后拿的新的,故障原因不详。

网友:
负载不行,现在好像很少回去修电源了;

网友:
爆电容,要检查输出稳压管,还有检测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问题,遇到好几次了,电源是新的,从售后拿的新的,故障原因不详。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电源换别的机没问题,别的机的电源换此机上也没问题,原电源换原机上就不行...无解...怀疑是pg不良造成,但没工具测试...

网友:
有可能是待机供电不足,检查待机5v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电源换别的机没问题,别的机的电源换此机上也没问题,原电源换原机上就不行...无解.. ...

直接不上电啊,有一个,用了一个月了,然后就不触发了。戴尔的小机箱的。

网友:
一般300w左右的没什么修的,但是一个7 800w的电源你查下价格就知道有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都是插接件,插拔中有的接头,底座就不通了,拿表测测就知道了。

网友:
哈哈哈哈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哈哈哈哈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哈哈哈哈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