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2010年苹果笔记本换固态硬盘,用U盘装系统用几次之后开机就出现问号,并且读不了硬盘

楼主(2017-07-13):
一台2010年苹果笔记本硬盘坏了,换了一个固态硬盘,我用U盘装了一个10.12的系统,用几次之后就进不去系统了出现一个问号闪动,我再次插U盘装系统可是读不了硬盘了,但是我把硬盘拆下来装普通电脑PE可以读出来了,请问我在普通电脑PE把该硬盘分区成什么格式才能再次在苹果笔记本里面读出来? 谢谢

网友:
格 式 问 题 吧,改成苹果的格式

网友:
要在苹果系统下分区

网友:
硬盘和主板连接的排线爱出问题。

网友:
需要苹果分区 然后做系统吧!!!!!

网友:
先做苹果系统 在苹果系统 下面做windows系统

网友:
应该还是软件问题 不过苹果系统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