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几分钟重启

楼主(2017-07-13):
客户送来一台电脑主机,开机三四分钟后重启。打开机箱,技嘉的主板,AMD641CPU,长城的电源。电脑重启,先检查一下风扇下的硅脂,没问题;通电开机,用aida检查系统稳定性,开始后,看到CPU温度90度,赶快摸下CPU散热片,温度正常呀,可能读数据有问题吧。继续检测,三四分钟后重启,CPU散热片温度也正常

呀,进BIOS看CPU温度39度正常。接下来换电源试下,开机检测,十几分钟没有重启,OK电源有问题!

网友:
电源问题造成重启 估计是输出不稳定了

网友:
641的CPU功率很大,电源输出弱一点都不稳定

网友:
应该是散热不好  因为这款CPU发热量高

网友:
又是一台电源引起的重启,以前修台式机的时候经常碰到的

网友:
所以我一般装机,电源绝对不会用差的,而且功率也会大一点,电源引起的奇怪问题很多,以后售后很麻烦,您要开始的时候少赚一点,

网友:
垃圾电源经常出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