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50 不触发

楼主(2017-07-13):
机器拿来有待机不触发。拆机测试开关脚有3.3v  。待机3v有。但是5v没有。测试待机芯片14脚5v开启信号为0v。顺着图纸找到如下位置

测试阻值只有63.ALW_ON这个信号为0v。一开始以为ec有问题。换了一个ec。结果还是这样。后来想bios也会引起这些症状,果断刷bios,后解决问题!没什么技术含量。纯粹记录和提醒自己而已,当然也是为了增加电下载发

网友A:
你跟我一样上次修那个联想G430的机子也是不开机 , 3V 5V都有查EC条件都满足就是没有RSMRST#电压,也是换了一个EC还是开不了机最后看论坛说RSMRST#信号开机才会有,然后就刷了BIOS就好了。从这件事才了解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跟我一样上次修那个联想G430的机子也是不开机 , 3V 5V都有查EC条件都满足就是没有RSMRST#电压,也是换了 ...

经验就是这么慢慢累积的呀。呵呵

网友:
  经验是钱买不来的  积累下来都是宝贵的财富

网友:
看来因为程序引起的毛病不少,还好动的地方少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知道了换件之前先刷下BIOS 不能嫌麻烦

网友:
bios引起的毛病还真多。。。经验宝贵啊

网友:
呵呵,没经验的都去死命搞出电来还是不能用的很多啊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都是 只有3V  没待机5V  5V要触发后才出来的····

网友B:
这种你可以附上你下载的正确的bios的链接 便于他人核实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你可以附上你下载的正确的bios的链接 便于他人核实下载了

论坛有我就没放。避免重复啊!!!

网友:
我们修笔记本的师傅几乎天天都要刷BIOS,BIOS确实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还是测好了信号再换东西比较好,免得出现别的故障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思路很清晰,值得我们学习。多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