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1内屏正常,外接无显主板为la-6101p

楼主(2017-07-13):
k41内屏完全正常,外接无显,由于客户要演讲用,需要vga接口不需要hdmi。
经检查为D11损坏,由于手上没有这个型号!看线路图发现hdmi接口附近有一个和该管一样D12,遂将D12管子拆到D11,换完后机器修复,图片内含两部分电路。

网友A:
有心的朋友,一般这样的问题,不修呀,直接让客户自己想办法。哈

网友:
二极管只要找一样大小都可以代换最好是在同电路情况下,不过你这个还好就是电路电压问题我遇过信号问题的没有搞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心的朋友,一般这样的问题,不修呀,直接让客户自己想办法。哈

让客户自己想办法 ????  维修时解决客户的问题

网友:
一下子就解决了问题,楼主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