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ATX-3000无法启动

楼主(2017-07-13):
最初待机紫色线有5V,绿线无电压。将7500的4脚断开跳线接地,电源有输出。恢复电路后更换339后绿线待机有3.7V,短接绿线和黑线有依旧没有输出。此时量得7500的4脚电压0.15V,12脚0.67V。

补充内容 (2017-7-14 10:37):
未跳线之前绿线测得3.7V,绿线接地不开机。 将7500的4脚断开然后接地,通电风扇直接转,各个输出都有,然后绿线电压4.36V,7500的11脚11.58V,8脚1.87V,11脚1.89V,

网友:
既然12脚电压只有0.67V,那就先检查其12脚的供电元件噻!(辅助电源)

网友A:
检查7500 14脚电压是否为5v 8,11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7500 14脚电压是否为5v 8,11脚电压是否正常

未跳线之前绿线测得3.7V,绿线接地不开机。  将7500的4脚断开然后接地,通电风扇直接转,各个输出都有,然后绿线电压4.36V,7500的11脚11.58V,8脚1.87V,11脚1.89V,

网友:
测一测14脚有没有5V供电。。。。。。。。。。。。。。。。。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一般300w左右的没什么修的,但是一个7 800w的电源你查下价格就知道有没有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