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灰屏维修(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7-07-13):
同行送修 G480 故障 灰屏 不显示 初步判断 屏线松动 拆屏 重新拔插屏线 还是一样的故障 拆机 拔插主板上的排线 开机 成功亮机
测试3次都没问题 装机 开机测试同样故障 于是又拆 重新弄排线又好 装上C壳又不行了(反复3次以上),怀疑屏线 压住屏线 来回晃动 没反应 暂时排除屏线接触不良 ,既然有时候能亮 接上键盘 进BIOS 试试吧 之前遇到过 是BIOS的问题 ,果然 进不去BIOS 开机没有LOGO 。
果断 刷BIOS 上809F 干 成功亮机
感谢 迅维 终于通过了 实名认证 虽然水平一般 以后还是多发帖子贡献分享给大家 避免走弯路
刷BIOS

网友:
现在的BIOS有问题 会引起 有时正常显示 有时不正常显示 反正 各种不常见的现象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以后修到这机器不走弯路

网友:
不错哦了 技术水平没的说,嘎嘎的

网友:
这情况我也碰到过一次。

网友:
值得学习和收藏,感谢楼主分享,想象不到是BIOS的事,好怪

网友:
前天修了个就是屏线坏 把主板烧了的

网友:
如果我遇到这种问题还真不会往BIOS上面想

网友:
学习了 灰屏的还是修的少。。。。。。

网友:
是不是BIOS坏了哦 这个机器屏线座子那块容易断线 修了好几台

网友:
这种问题都能想到BIOS去,,,是我可能就傻傻的去打供电了

网友:
bios回引起灰3 屏,,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今天修了台G405故障跟着个差不多 刷bios好

网友:
应该bios芯片有问题吧,这样还可以亮三次屏??

网友:
应该旁边有个一键还原的按钮 按下出来图画的话 就可以确定是bios问题了

网友:
BIOS引起的灰屏还是第一次听说,记下了

网友:
收藏了。BIOS坏也能引起这种问题啊

网友:
这个机器bios 问题很多,,,刷一下再说,

网友:
bios 会引起很多各种问题,以后碰到莫名其妙的问题先刷刷bios

网友:
我还没有修到过这个问题是BIOS问题的。。。。

网友:
修到这个故障还是要多测机几天,不然怕返修,我们已经吃过很多亏了

网友:
BIOS坏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真是很少见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思路很清晰,值得我们学习。多谢分享了

网友:
新手学习学习,没有什么经验 是我肯定想不到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灰屏也是BIOS 问题.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学习了。保存起来以后备用。顶起!

网友:
这个机器到是没有碰到灰屏是bios问题的,e555这个机器通病就是灰屏刷bios

网友:
说实话,修过这么多本,还很少遇到BIOS引起的灰屏、、

网友:
BIOS的 问题 弄的机器稀奇古怪的

网友:
应该把附件BIOS也一同上传了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我碰到就该更换屏线了,哈哈!经验丰富。佩服!!

网友(2022-02-26):
现在BISO 的问题引起引起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