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 cpu不跑码 维修

楼主(2017-07-13):
板号
故障 CPU复位产生电路
示波器 测了测U31工作条件都正常 直接更换U31

换完 还是4脚没电压   这里忽略了 上拉电阻R606    转向上拉电阻
注意:这个同向器 只起到 拉低CPU_PLTRST作用      CPU_PLTRST高电平是有R606 上拉才有的
U31工作条件当2脚高电平时4脚高电平   当2脚低电平时 拉低4脚  让CPU复位
这个74LVC同向器月饼老师讲过的   经常翻看上课笔记才是快速维修的基础
一个杂牌G31台式机总烧CPU上管   经过多次测量发现    正常上管G级波形图      有多路供电  这个是没装上管G级波形     这2个图片都是正常图片    我更换上下管就好了
    有没明白人讲下为什么不装上管 G级波形是这样的

网友A:
是断线了吗   有时候忽略一个小细节 就要走很多弯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断线了吗   有时候忽略一个小细节 就要走很多弯路

测试点 在风扇下面   腐蚀不严重    看不出来  万用表测不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试点 在风扇下面   腐蚀不严重    看不出来  万用表测不通

风扇下面的点很容易被腐蚀 很多要刮开才看的出来

网友C:
这一看就是老司机....果然思路就是不一样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的很好,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E:
一般主板哪块有小氧化,我都会有放大镜仔细看,很多机都省了时间,问题点大部份都在那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值得学习   谢谢分享

网友F:
这个一般不跑马的现象修起来就很难了

网友G:
楼主这板子是不是进水断线了啊,进水断线了才会导致复位没电压

网友H:
现在维修的太少 我都拿到板子 几下搞了就没什么兴趣了

网友I:
为什么你们发的图片标的这么清楚

网友:
大神历害!直接到点,值 得学习学习!!

网友J:
很少修到CPU没复位的 都没怎么测过这个电压

网友K:
楼主厉害了 这个问题很难修的 不跑码是件痛苦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板子是不是进水断线了啊,进水断线了才会导致复位没电压

不是进水   仔细看帖 才能发现精髓    一个测试点断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你们发的图片标的这么清楚

图片编辑器啊   我是用6S手机拍的然后手机上装个  小Q画笔  就能编辑图片了    只拍图片 不标注 有些坛友看不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主板哪块有小氧化,我都会有放大镜仔细看,很多机都省了时间,问题点大部份都在那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检测方法吧    一般我只简单看下 有没有氧化断   这个是完全看不出来的点
只能用万用表测

网友:
老司机,已加分鼓励,(楼主也随便给我的帖子加个分)

网友L:
74LVC同向器功能只是接地与不接地两个模式,后面的复位还需要上拉供电产生复位。

网友:
这直播开的,好。楼主技术实力强,新手学习的好帖子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的很好,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楼主是个老司机杠杠的多谢分享

网友:
老司机的思路就是不一样,牛逼。。。。。

网友:
实地出来的,基础扎实过硬,维修也细心,有时候修不好的板子就是小问题没被我们发现罢了。

网友:
思路清晰 技术好   把机修

网友:
这个问题又考技术,又考眼力.估计有多数朋友和我一样要折腾几天才行

网友:
思路差不多,看到这种机器,0.6基本CPU没工作

网友M:
要是不测上面的电阻都要怀疑U坏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楚,,好厉害啊,,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电路基础功底不错,所以修机很有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维修大部份都是小问题,但是很多人都当成大问题来修,换IO,换桥等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也懂得分享  可供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L:
74LVC同向器功能只是接地与不接地两个模式,后面的复位还需要上拉供电产生复位。

是的 就是忽略了上拉 所有才去换的同向器    上课笔记好多都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要是不测上面的电阻都要怀疑U坏了

这种不是板载U   怀疑都没用  换个就知道了   供电正常的情况    U多数不会坏的

网友:
向高手学习下,感谢分享。紫薯补丁。

网友:
上课解决理论问题,真是维修解决实践问题,在维修中,实践才是解决问题的更本文

网友:
要细心 啊  静不心 啊 现在

网友:
这技术才叫技术...楼主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N:
大神可以讲下U31工作原理吗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观察很细致,多来点帖子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分析很详细,向你学习了

网友:
腐蚀一点点的有时候很坑爹,必须准确测出那个地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下面的点很容易被腐蚀 很多要刮开才看的出来

Y470也修到过CPU电不处理是风扇海绵胶腐蚀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看就是老司机....果然思路就是不一样

正常思路,细心一点你也能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的很好,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加分支持一下。

理论扎实,修起来事半功倍!理论扎实,修起来事半功倍!理论扎实,修起来事半功倍!理论扎实,修起来事半功倍!理论扎实,修起来事半功倍!理论扎实,修起来事半功倍!理论扎实,修起来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主板哪块有小氧化,我都会有放大镜仔细看,很多机都省了时间,问题点大部份都在那

有的走在板层里面的线不好看哦,还是要配合图纸才好修,不过看的仔细了确实节约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一般不跑马的现象修起来就很难了

供电,时钟,复位和PG,这4条掌握了你也修的出来,加油!

网友O: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板子是不是进水断线了啊,进水断线了才会导致复位没电压

好像是说风扇下面腐蚀了,不是进水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维修的太少 我都拿到板子 几下搞了就没什么兴趣了

这样不行哦,要提升技术就要下功夫,看几下就丢一边的话怎么提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你们发的图片标的这么清楚

楼主这个帖子是我见过相当好的,标注的非常清楚,看着也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少修到CPU没复位的 都没怎么测过这个电压

这个风扇下面腐蚀的一般少,管子自然损坏和进水引起这类故障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厉害了 这个问题很难修的 不跑码是件痛苦的事情

几年前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和你现在的感受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编辑器啊   我是用6S手机拍的然后手机上装个  小Q画笔  就能编辑图片了    只拍图片 不标注 有些坛友 ...

标注的这么清楚太赞了,让好多新手一目了然,就算不是特别明白也肯定有印象,以后遇到非常有帮助!

网友:
这个故障一下能找到问题所在,可见楼主技术不一般,一针见血

网友B:
引用 网友N:
大神可以讲下U31工作原理吗

你是灌水来了吧    帖子里写的很清楚了呀   你往后看看  注意 后面的蓝色字就是U31  工作原理

网友:
思路清晰,NB了楼主,已收藏。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厉害了!这种都修的出来。 学习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你是灌水来了吧    帖子里写的很清楚了呀   你往后看看  注意 后面的蓝色字就是U31  工作原理

同向器和反向器,我都忘得差不多了,,其实 我想知道复位过程

网友P:
楼 主技技术不错,示波器看着有点年纪了,呵呵!

网友:
断线的机器,都是那么的不正常,楼主果然细心

网友:
大神历害!直接到点,值 得学习学习!!,,学习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N:
同向器和反向器,我都忘得差不多了,,其实 我想知道复位过程

就是复位过程啊 我写了啊  U31  收到PCI 复位低电平时拉低CPU复位  PCI复位高电平时 CPU复位也是高电平   这不就是 一个低电平复位过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 主技技术不错,示波器看着有点年纪了,呵呵!

这都看出来了  厉害 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复位过程啊 我写了啊  U31  收到PCI 复位低电平时拉低CPU复位  PCI复位高电平时 CPU复位也是高电平   ...

明白了,,,,,,,,,,,,,,,,,,,,,,,,,,,,,,,,,

网友:
楼主技术真牛,学习了,希望有更多分享。

网友:
基地出来的学员就是基础扎实啊

网友:
厉害了      维修之路就是细心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O:
好像是说风扇下面腐蚀了,不是进水腐蚀了!

我知道了是风扇下面那个绝缘的坏了楼主厉害

网友:
有很多时候。, 复位出来就没去查这个信号了 ,

网友:
还是示波器好用,平常有用不到呵呵

网友:
修机观察力也很重要啊,看不到不会有思路的

网友:
楼主修机器真仔细认真

网友P:
cpu RST我好像从没测过这个信号,看来楼主捡到宝了,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这问题估计不细心的人是修不出来的,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也是抓波高手,会用示波器修机速度会提升不少.学习了

网友:
写的太乱了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这问题估计不细心的人是修不出来的,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示波器都不会用了,很久没用过了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技术杠杠的。。

网友Q:
我示波器  不会用    看你用着眼馋

网友:
教学式的分析,有图有图纸。谢谢楼主。受益匪浅

网友:
修的时候是不是这么  快准狠

网友:
设备齐全,技术精湛.分析明确.思路好,好帖

网友:
大神历害!直接到点,值 得学习学习 过孔断线经常有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示波器  不会用    看你用着眼馋

我学的时候也没怎么听  慢慢研究      用示波器 我也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P:
cpu RST我好像从没测过这个信号,看来楼主捡到宝了,

这么重要的信号你不测?   有供电不跑马  先测下CPU 复位了没  我是这么修的

网友:
佩服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可以可以 厉害厉害厉害 现在搞个分难啊

网友:
真的是有耐心修的  ,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技术就是牛逼,厉害了大师,很细心,要像你学习

网友:
修的 不错 学习了 呵呵呵

网友:
服了,服了,高手,膜拜,

网友:
不错,很有水平,值得学习,咱一个

网友:
好久没有看见修的这么好的啦,咱一个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认真,电路分析的不错,我看到的亮点是那个倒着的“欧美”

网友:
腐蚀的机器 考验眼力 能少走些弯路,。,。

网友:
有的时候CPU没有复位的,都是想找芯片的,这种故障有的时候不好弄

网友:
一顿电路分析,结果腐蚀断线了,那真是绝望啊

网友:
喜欢这样的直播方式,直观。学习了。

网友:
维修技术一流啊。编辑图片的水平也是一流啊

网友:
腐蚀了的主板,一定仔细观察,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 还算是好修的 关键是细心

网友:
有得时候是断线了老是走弯路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的很好.一般主板哪块有小氧化,我都会有放大镜仔细看

网友:
学得功底深, 修起机来也是顺,, 一个信号解决问题, 学习了

网友:
有几次修板子时也误认同向器有问题,结果事与愿违。同向器有遇见出问题的吗,我感觉他不爱坏

网友:
楼主 第二个能不能讲一讲 ,为什么老烧上管,不装上管波形是不是应该是5V的直线 新手不太懂

网友:
直接测复位的同向器,历害 如果是我,也许就修不好了

网友:
楼主厉害了 这个问题很难修的
楼主厉害了 这个问题很难修的

网友:
主这断线,断线才会导致复位没电压,造成CPU不工作

网友:
有正确的理论,修好是时间问题,实地理论讲的好啊!

网友:
楼主太细心了 要是我 早就换板子了

网友:
教程详细认真,很有参考价值啊!学习了~

网友:
维修还是要注意点小细节!!!!

网友:
维修还是要注意点小细节!楼主很细心

网友:
算不算通病

网友:
你用什么示波器

网友:
楼主好技术 不跑码问题思路明确 敢问哪里能学这样的思路

网友: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检测方法吧 一般我只简单看下 有没有氧化断 这个是完全看不出来的点
只能用万用表测

网友:
维修 就是要细心啊 不错;;;;;;;;;;;;;;;;;

网友:
焊接基本工不错,感觉几个焊接的几个地方 焊点都不错很漂亮

网友:
I 系列CPU不工作,不怎么好修,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以后多注意下

网友:
设备齐全功力不错·· 学了了··

网友:
这个是好贴 今后留着用吧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g490 电流跑0.89 什么问题 】
lei136697213
这问题问的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看下跑马了没读内存没 如果没 测下供电 都正常就测CPU 复位
详情

网友:
楼主还是这么的历害啊呀 我一看到线路的现在就头昏

网友:
楼主厉害了 这个问题很难修的 不跑码是件痛苦的事情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漂亮 这个机器 要是我少了300不修

网友:
这么精细,楼主果然是老司机。加分了。

网友:
看一这张帖学了很多东西,必须顶!!!!!!!!!!!!!!!

网友:
技术跟细心缺一不可 技术跟细心缺一不可 技术跟细心缺一不可 技术跟细心缺一不可

网友:
有示波器修机就是高大上, 这种故障真不好修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修机就是这样呀,修出来能分析出原因,修不出。呵呵,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有时候忽略一个小细节 就要走很多弯路

网友:
不错,感谢分享资料,
不错,感谢分享资料,
不错,感谢分享资料,
不错,感谢分享资料,

网友:
没图纸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