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3G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

楼主(2017-07-13):
板号是10277-1M,刷过BIOS,不亮的时候不能不触发没有3V 5V,待机芯片也换过了还是一样,亮的时候全部正常,就差桥没动,我已经碰到好几台了都没搞好,有没有搞好过的

网友:
先把BIOS                 刷了试下
排除下

网友A:
BIOS   刷过没  把BIOS刷下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刷过没  把BIOS刷下 试试

刷过了   3 5V滤波电容也换了

网友B:
修好了 一样的问题 修好了 说说白 传授一下经验 呵呵

网友:
待机芯片 。外围电路 。电容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一样的问题 修好了 说说白 传授一下经验 呵呵

还没修好,准备报价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一样的问题 修好了 说说白 传授一下经验 呵呵

我放了两个220的滤波电容,摞起来就行,现在每次都能开,现在总是死机

网友:
换3v 5v     电容啊

网友:
不亮的时候不能触发,无待机供电,说明是保护掉电了。

网友:
把电解电容换成330钽电容,这不是通病?

网友:
待机芯片 滤波电容一起换了,问题应该是出在待机部分

网友:
不良的时候待机不正常 那就此时重点查下待机的相关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