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5开机不亮

楼主(2017-07-13):
开机不亮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先把BIOS 刷了试下
排除下

网友:
刷了在看其他的,你故障描述不清

网友:
开机亮原因很多上电时序找一下,细心查看

网友:
刷个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先把BIOS 刷了试下,,,,,,,,,,,,,,,,,,,,,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 联想也很多bios问题的

网友:
故障都说不亲!不过这个机器BIOS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这个只能刷刷试试。bios这事的看情况啊,

网友:
先刷了再说, 排除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