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x550jx 2.1 的板载内存屏蔽方法!!!在线等

楼主(2017-07-13):
求x550jx 2.1 的板载内存屏蔽方法!!!在线等

网友A:
论坛里有自己找下,还是说你没金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自己找下,还是说你没金币了?

有就不问了,哥不缺金币

网友B:
先把BIOS 刷了试下
排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BIOS 刷了试下
排除下

刷了几个 涛声依旧,现在是内存不读,smb 没有波形

网友C:
找下点位 之后查下PCN_ID的相关配置

网友:
smb没波形。就还没到内存吧。不关内存事

网友:
论坛上有发布啊,,好像要在桥旁边移一下电阻吧。你自己找找看

网友:
我记得基地应该是有,,我上个月也改了一台,,也是在基地的的资料

网友D:
交换主板,省事,这种机器维修,价格收的起来就交换主板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找下点位 之后查下PCN_ID的相关配置

找下点位 之后查下PCN_ID的相关配置,    是PCB_ID0还有PCB_ID1之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下点位 之后查下PCN_ID的相关配置,    是PCB_ID0还有PCB_ID1之类吧

对的 PCB_ID 0   PCB_ID1等 改变配置可以实现屏蔽

网友:
找点位查 那个什么ID的 好像是可以改变屏蔽内存 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交换主板,省事,这种机器维修,价格收的起来就交换主板吧

此机已修复付

网友:
论坛多了去了       只需4个金币

网友(2020-04-04):
顺便问下后来是怎么弄好的。我正好手上有这么一台机很奇怪,屏背光不亮。感觉里面一闪一闪的。电流反复跳变

网友F:
修好就发出来分享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就发出来分享一下吧

现在有bios 可以屏蔽  论坛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