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GA-B75M-D3V反复上电重启

楼主(2017-07-13):
板到手开机反复上电关机上电,按b75架构上电时序测量供电,发现Q26VCC输出电压高了2点几V,正常1.8v,打开图纸发现324控制的,从控制脚一步一步来,测量324.1、2、4脚都没发现问题。那只有324第3脚了,测第3脚发现R189/3K电阻变值,电压也不对了,正常2.5V 1.8V..现在2.5V  2.几V了。换掉3K电阻正常开机主板修复,可以说这也这主板通病。

网友:
我有图纸,我怎么样上传上去,上传不了

网友:
加油  奋斗吧全国年七快疯了可视对讲   年

网友:
这种情况不太好修  好好查一下电路图纸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分压电阻变质了

网友:
楼主的理论工扎实呀。高零点几都知道

网友:
几乎是秒杀啊  如果我来修这个我都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大多数都是排阻问题。。。。。。。。。。。

网友A:
分析得挺好,一直修笔记本,现在感觉都不会修台式机了。另外楼主用的是什么诊断卡,有2种接口。

网友:
还行呢,兄弟,小小白中的战斗机了

网友:
那个小东西.楼主是怎么找到的哦.

网友:
我这有一片gaz68pds3 也差不多吧学习了一下

网友:
维修的成败就在那零点几的误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得挺好,一直修笔记本,现在感觉都不会修台式机了。另外楼主用的是什么诊断卡,有2种接口。

GIGABYTE专用卡  150元一个,很好用不过就是贵了点。

网友:
台式机我们不修只换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