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9寸显示器

楼主(2017-07-13):
开机三色屏,我加焊了一下VGA口好使了,这是什么鬼??估计还的坏吧!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虚汗了  加焊以后应该不会再坏了

网友:
这种有虑焊的,也有些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这种可能就是信号线的事了 好了再多测测呗

网友:
我见过屏线氧化通上电几个颜色跳来跳去的

网友:
脱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