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75MV3无CPU供电

楼主(2017-07-13):
一块没有CPU供电的板  12V分压EN没电压   是电阻氧化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周围的电阻最容易腐蚀了,真的很讨厌!!

网友A:
CPU风扇下面很容易积灰尘  楼主是换了一个 还是加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风扇下面很容易积灰尘  楼主是换了一个 还是加焊的

这种还是换了比较好,加焊用不住。

网友:
楼主怎么处理的  重新焊接了一下吗

网友:
请问师傅:是更换了一块新的还是焊接了一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还是换了比较好,加焊用不住。

是的更换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风扇下面很容易积灰尘  楼主是换了一个 还是加焊的

更换分压电阻。。。。。。。。。。。。。

网友:
我遇到了是果断换新的  加焊了还会坏。。。。。。。

网友:
映泰的主板现在很少修了用分压做开启en 的  三大品牌也就msi了

网友:
12v分压电阻氧化导致供电芯片EN不正常,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更换分压电阻。。。。。。。。。。。。。。。

一般更换好的分压电阻之后,还是可以用很长时间的。

网友:
换小电阻什么的不影响使用

网友:
分压电阻最好换掉,分压电阻容易坏

网友D:
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坏开启的,  嘿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坏开启的,  嘿嘿

是啊  这种的最容易修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  这种的最容易修 。。。。。。

这种故障出现机率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