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K670D-G4D1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7-07-13):
k670d进水如图

51125进水直接换一个  换后测量各电感3 5V 短路 直接烧机发现 U24 和南桥坏 更换后可以开机但是开机慢在XX宝买一个原厂BIOS后搞定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forum.php?mod=image&aid=1535802&size=300x300&key=fbe0c5408c5d2ae1&nocache=yes&type=fixnone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forum.php?mod=image&aid=1535802&size=300x300&key=fbe0c5408c5d2ae1&nocache=yes&type=fixnone

网友:
烧桥 维修成本就高哦,小伙。。。。。。。。。。。。

网友:
这个破机器最怕就是3灯闪,, 掉电

网友:
进水机还是挺难搞得,很多对方会腐蚀

网友:
进水到不多。。。把桥给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