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右键粘键简单维修

楼主(2017-07-13):
     今天接了台联想G480板号为LG4858L,同行说触摸板右键经常自己按,换了C壳触摸板和主板左右键钮还是不行,二话不说拆机测量接口 TP1第二脚tp_r_c电压为1.9V明显不正常,正常应该和第三脚tp_l_c一样为4.9V,查TP_R_c经一排阻RN6904转换为TP_R去到右键按键, 尝试把排阻RN6904拆了,果然TP_R_C恢复到4.9v,RN6904是0欧排阻所以直接接通再测第二脚电压还是4.9V开机测试再也没有出现故障。

网友:
排阻阻值变大    过电阻电压拉低了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分享   下次遇到就不会绕弯路了

网友A:
思路清晰 学习了  一般这种情况 我就 让他用鼠标了

TTJ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一般这种情况 我就 让他用鼠标了
顶你,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厉害  楼主大师级别的啊   不过你换了触摸板还没好  估计比较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 学习了  一般这种情况 我就 让他用鼠标了

前提是你要把触摸板排线拔了。。。。。

网友:
虽然横简单   但是思路的确很清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