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不上电 不装COMS电池可以上电

楼主(2017-07-13):
DELL N5110 不上电  不装COMS电池可以上电 不装COMS电池时 可以开机     装上电池后 接开关 也有上电的动作 电流到0.00-0.02 无3 5V   51123有微烫
因为不装COMS电池时可以开机   所以一直把方向 放在RTC电路和EC电路上  查了半天没有结果
时间耗不起 准备放弃了  装备装机退回了  突然看到  内存底下的充电芯片边上有点小小的腐蚀   查了一下图纸是 充电芯片 2脚ACIN的分压电阻  PR4009 ,
拆下测了一下 无穷大  换上一个  上电 ACIN电压是2.6V 。  再试一下 开机也正常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没有ACIN了  在不装COMS电池的情况下  也可以开机  。
没什么技术含量  大家就当个参考。

网友:
ACIN也会造成这样现象。。。。。。。

网友:
ACIN 无 导致TPS51123 发热 没有PWM???? 我还以为不过隔离啊,哈哈哈 猛老火啊!

网友:
收拾一下心情 重新学习一下 先谢楼主

网友:
AMD的电脑就这样,还要感谢AMD要不然我们就要喝西北风了

网友(点评):
我鄙视你,灌水也不要灌得这么明显嘛

网友:
楼上的,你不要灌水了,n5110是n开头的,明明是intel的cpu,更何况这是隔离保护部分的电路,你也能喷到amd?

网友:
哈哈。楼上的笑死了我。。不过可以学习参考下。。下次不说定修跟这个问题很类似!

网友:
应该是检测状态不一样造成的吧
。。

网友:
我也没有想到这ACIN 还会引起这问题  都准备放弃了  碰到死耗子了

网友:
哈哈,楼主捡到了,成功和失败总是在一瞬间决定的

网友:
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查到ACIN 吗?

网友:
ACIN是隔离保护好信号啊,没有隔离的话问题是有,但是应该是不触发什么的。怎么会是这种情况。。。。。

网友:
我有一台鸿基笔记本 跟这个问题一样的 --- 有点难修

网友:
ACIN 没有的话,一般是开不了机的,但是进水腐蚀不稳定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不装小电池 没有acin  却可以开机?  还有这种事情

网友:
呵呵,运气真好,无意中把板给修好了

网友:
看来修板前,目测还是很重要的,可以节约不少时间

网友:
这修机很多问题都解释不了,感觉能修好 稳定使用就行了

网友:
这和故障真的还有见到过了,是AC模式下不开机吧。不知楼主在不,回复一下

网友:
难道不上CMOS电池的的时候 没有ACIN 一样开机吗 ? 奇怪呢

网友:
这种算运气好吗!感觉有点奇怪!!!!

网友:
acin 有时候不需要

网友:
值得学习和收藏,感谢楼主分享,还是细心好啊

网友:
acin没有为什么可以开机 又为什么会和CMOS电池扯上关系

网友:
一般拆出主板不得仔仔细细看一下板子么,这种腐蚀肯定是很容易就发现的呢

网友:
很多问题就是这种,没有解释,但是机器修好就好

网友:
电阻变左了吧。这也有技术的哦。

网友:
有时候维修有也不能全靠理论了。

网友:
应该是 不装COMS电池开机后51123微烫吧,这样的话就是正常的,待机0.02不可能煨汤吧

网友(2019-04-28):
这个ACIN应该和COMS没关系吧。呵呵。它本来就是一个充电器检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