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M3主板M4N68T不跑码

楼主(2017-07-13):
昨天那块不跑码的还没解决,今天又来了一块华硕AM3主板不跑码,检查外观不问题,上电开机诊断卡显示“F0”,换U换内存故障依旧,上假负载,测量PCI槽B16脚1.6V,A15脚电压3.3V,点重启有电压跳变,测PCI-E槽A11脚也可以跳变,A13,14脚0.45V,测CPU,北桥,内存供电都正常,因为没有CPU假负载,测不到PG信号和复位信号,怀疑是BIOS问题,但是没有编程器,现在毫无思路,求助各位大神给点指示。

网友:
F0 是撒子意思??? 好久没修台机了。。 F0 是不是不过内存条? 你检查下 VCCSPD ,SMBDATA SMBCLK,看下 正常不???

网友:
刷不了BIOS,测内存与PCI打值,看一下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刷bios感觉小白好困难啊,还得象大神们学习

网友:
修台式的,生意好难做了。

网友:
没工具,修过毛的机器啊。。。。。。。。。。。。。。。。。。。。。。

网友:
丫丫桥试试咯。。。。。。。。焊台也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