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_LX 5V偏高秒杀维修!

楼主(2017-07-13):
中午吃饭时间有个顾客拿了台电脑来说是会掉电,在吃着饭叫他留下来记个电话打发走了。
吃饱后看了一下 能开机 进系统掉电,进BIOS不掉 但是5V电压红色报警显示6V多

拆下来检测5V正常,看来是5V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去淘宝买了个点位图8块钱。
直接看5V检测电路。o_5v_in

是经过电阻分压然后给IO的 经过测量电压是1.3V  ,然后对比12V和3V的检测电压发现是高了正常的是0.9V
直接去掉两个电阻把12V的检测电压短接过来搞定、
坏件位子图。
最后无私的把点位图分享给大家!!!

朱。爱新觉罗 + 3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不错,比较治本,如果在BIOS禁用检测的话电池没电就完蛋了

网友:
华硕多年老通病,当然修好也是件幸事。换分压电压也好,借12V的检测电路也好,都行。

网友:
是不是台式机电源的问题呀 哈哈 不是很清楚

网友:
这种IO检测电压出问题一般是电阻腐蚀变质造成的

网友:
遇到这种故障我也是,只要有一个检测脚检测电压正常就接起来,要是5V  12V都不正常,修一个再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