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07-13):
    同行送技嘉ga-g31m-es2c维修,开机无显示,到手接电源开机,测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都正常, 测pci接口时钟1.5,复位电压3.3正常,诊断卡不跑码,观察电路没明显问题,不跑码问题,先刷bios,因为是技嘉双bios两个一起刷,刷完开机还是不显示,考虑技嘉这款主板串口容易出问题,果断拆掉               通电开机显示正常,付图片

网友:
楼主很厉害,学习了,以后自己要修修台式机主板了。

网友:
楼主很厉害,学习了,以后自己要修修台式机主板了

网友:
谢谢分享,看好不好用 ............

网友:
技嘉通病,COM口芯片引起的IO出问题,影响全板总复位信号不停闪烁。

网友:
技嘉g31不跑码维修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近距离观看学习,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
IO影响全板总复位信号不停闪烁。

网友:
问哈楼主现在修块主板同行报价多钱啊

网友A:
问哈楼主现在修块主板同行报价多钱啊
感觉修主板 看到都不想动 都给帮忙修差不多

网友:
这种问题我就从来没有遇到过。楼主这运气真是不谈了

网友:
以后碰到要试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哈楼主现在修块主板同行报价多钱啊
感觉修主板 看到都不想动 都给帮忙修差不多

简单问题修下,一般是换主板,坏的客户大多数会留下来,抽空修好,下次换给别人。这样利润会多点

网友:
技嘉串口是经常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