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不跑码的检修

楼主(2017-07-13):
机型:A40J  K44JC
板号:K42JC REV2.2
配置:N11M  8颗粒  I5 380M
故障:开机电流1.6左右,内外黑屏无显,隔5-6秒电流回到0.9左右自动重启一次。
检修:换内存、换CPU无果,加热CPU供电无果,加热PCH无果。
      内存的复位电压没有。
      刷bios,无果。
      根据图纸,由PCH直接输出LVDS信号给屏,所以可以断开显卡供电,实测无果。
      再断开VTT供电的PG,无果。

      测USB对地阻值不一样,应该是PCH坏了。
      换了一个PCH,居然还不行!

      内存的复位电压还是很低,0.2V不到,测内存SPD总线,对地阻值不一样!
      根据点图,查总线所经过的元件,最终发现,是排阻RN2801不良,472的,换成822,OK

      亮机后,进系统风扇狂转,网卡感叹号,刷合成的BIOS,OK

网友:
华硕的现在新款图纸跟点位越来越不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