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E5-473开机没引导

楼主(2017-07-13):
ACER-E5-473,之前是做系统的,客户取走几天后又回来了,说不进系统,看了一下是这个画面:

一看是没引导了,客户说他就是插了一下U盘然后下一些东西,再开机就这样了。然后我们把BIOS的模式调成LEGACY,然后就能进系统了,但进系统后只要一插上U盘或硬盘随便复制什么,然后再重启电脑,还是会出现这个界面,进BIOS看了一下,启动模式已经自动改成了UEFI模式了,重做系统后还是一样,把硬盘的分区表改成GPT的然后启动模式改成UEFI做了WIN10系统后,也是不进系统,反复做了好多遍还是一样,只有MBR分区表做WIN8.10,然后BIOS模式改成LEGACY才能进系统,但还是会出现客户说的这种情况,BIOS我明明已经改好了,怎么插一下外接USB后又会自动变回UEFI模式了呢?我明明已经保存好了,还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
多上传了一张图,记了册了,请忽略。

网友A:
如果是AMD的CPU,有可能是CPU虚焊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AMD的CPU,有可能是CPU虚焊了,你可以试试。

是INTEL的CPU,英伟达的j显卡,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出现虚焊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有可能bios程序乱了

网友:
感觉也是BIOS故障 刷bios或者进系统升级下bios试试

网友B:
BIOS设置总是自动变成uefi?有没有考虑过是小电池没电导致BIOS不保存?,或者是BIOS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设置总是自动变成uefi?有没有考虑过是小电池没电导致BIOS不保存?,或者是BIOS程序问题

BIOS从官网下了一个刷后下是一样的,没变化,因刷BIOS时用U盘下到电脑里的,等刷好后,就不进系统了,还是出现以上画面,BIOS的小电池也是有电的。

网友:
这问题不好解决啊  刷了BIOS还不行 考虑南桥

网友:
从最简单的开始,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刷过BIOS试试吧!感觉是BIOS问题!!!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能想到的,楼上都提了,你也都试过了,还不行,你可以ACER的售后服务电话求助一下

网友:
正在换硬盘试试看,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过。

网友:
BIOS 设置可能性很大

网友C:
有任高见?此机的BIOS里面很简化的,我把BIOS里的全部都翻译成中文的对照,也找不到如任设置的,恢复出厂设置也一样,它都会自动又改回去的,

网友:
没遇到过啊,搞好了,通知一下大家啊,谢谢啊

网友:
这是系统没认到硬盘么,还是没有应到

网友:
BIOS恢复出厂试一下 或者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任高见?此机的BIOS里面很简化的,我把BIOS里的全部都翻译成中文的对照,也找不到如任设置的,恢复出厂 ...

图太大了,小传不了,裁了一下,

网友D:
那干嘛不就在UEFI模式下装好系统给客户咧。去掉本机所有外设试机。9楼有道理

网友:
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好久了 忘记怎么解决了 反正不是硬件问题  主要还是看BIOS设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干嘛不就在UEFI模式下装好系统给客户咧。去掉本机所有外设试机。9楼有道理

UEFI模式下做好系统后根本就不进系统,直接出现无引导界面,在传统模式下还能进系统呢,只是外插一下U盘后下点东西,才又恢复了UEFI模式的,所以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EFI模式下做好系统后根本就不进系统,直接出现无引导界面,在传统模式下还能进系统呢,只是外插一下U盘 ...

这个还需修复一下的,但是装WIN8/WIN10好像不用啊,跟装普通系统一样,ESP分区不能少

网友:
另SECURITY里的那个选项关了没,传统模式需要把那个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