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GA-EP45-UD3L亮机到LOGO重启图纸口令密码rmadet

楼主(2017-07-13):
昨天接了一块技嘉主板,板号GA-EP45-UD3L.一看到技嘉主板。就乐哈哈的!问客户什么问题,客户说!亮机!到LOGO,就重启。又从新开机,我就想。八九不离十,肯定是boos问题啦。于是报价!开单留下来,客户走了,马上动手烙铁!去官网下boos,刷完程序后,心里还是美美的,开机。亮啦!没有想到。又是同样故障。也是到LOGO,又重启啦,想想难道程序不对。于是再去迅维网下一个boos。涛声依旧,故障还是一样。心里想,看来这块主板没有那么好修呀!这一百多块钱也没有那么容易得到!再去迅维网看看同行有没有修到这种问题。一看这些高手说,外接的芯片有问题。再去把声卡。网卡。COMA!所有外接芯片都拆下来。故障还是一样!悲哀呀。继续查资料,有的说换IO芯片。还有说干北桥,心里想想。都亮机啦,IO和干北桥。这是两码事。牛头不对马嘴。井水不犯河水的!这些都不可能的。这些都没有做!心里想想,这应该还是boos问题!想想。是不是boos芯片问题呢!于是把boos!B这个芯片拆下来。发现不亮。不跑马!想想难道真的是芯片坏。程序又丢失啦。又把boos!A芯片拆下来,用B芯片来开机。能跑马!想想。算了,用主boos算了!不要副boos.焊好后。开机。发现不跑马!心里想想。程序真的坏了!把两个芯片连续调换几次。主boos还是一样,不跑马。这下愣啦。头脑终于清醒过来。是不是排阻出问题。看了一下电路图!RN8排阻是连到主boos.电路图显示1K,都量一下主板排阻。都是500欧,太低啦。马上找废主板!找了1K排电阻,换上去。再量,终于有1K啦。心里乐坏啦。马上上电。开机,我的天呀?亮机。终于没有重启啦。搞了那么久。原来是主boos排阻出问题,只怪我太大意啦。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粗鲁!维修到此结束,小弟第一次发维修贴。大师不要捏我。哪里出问题。多指点!谢谢!

chinafix.com.cn迅维网_EP45-UD3L-10A - 副本.pdf

chinafix.com.cn迅维网_EP45-UD3L Rev.1.0.pdf

网友A:
近距离观看学习,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近距离观看学习,感谢大神分享!!!!!!!!!!!!!!!!!!!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请多多包涵’

网友:
居然是排阻问题,看来得细心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