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报警也不亮机

楼主(2017-07-13):
华硕H61M-E 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报警也不亮机
各项供电都是正常的
刷这个BIOS

网友:
近距离观看学习,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
我的是插内存也报警不知道不能把刷好

网友:
正好要一台 搞了好几天 没头绪 这回试下

网友:
现在的板子BIOS问题坏的还真多啊,笔记本也是一样样的

网友:
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吧。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BIOS问题啊,以后可以试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官网上下的BIOS有用吗?一定要你这个吗?

网友:
官方下载的不能用编程器直接刷的!
主板点不亮,只能用编程器刷

网友:
没有碰到过,下次碰到了可以注意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是刷bios好了吗?

网友:
我手上有台这个问题的主板      但这个要不要区分主板的版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