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 换国产屏乱跳 处理方法

楼主(2017-07-13):
方法分享给大家。高手请忽略,,换国产屏为了 增加利润。。。

网友A:
   记住了  下次好处理了  遇到过几次了

网友B:
之前也遇见过,拿起来就不会,装上就会,

网友:
所以最好不要考虑换差货  换好点的咯钱都赚啦

网友C:
排线上有几个电容不做好绝缘就会联电 就会发生各种奇怪问题

网友:
之前遇到到    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现在知道了   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
修机器,细节一定要注意。不搞好,各种问题,触摸不灵活什么的。

网友:
之前也遇见过     感谢
下次注意

网友:
今天终于碰到了    上次碰到这个问题最后换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住了  下次好处理了  遇到过几次了

这个是的。如果不贴好各种乱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遇见过,拿起来就不会,装上就会,

是的。这个很痛苦的。擦干净了装屏了,完了打好胶了。再一开机屏不好了。那个无奈啊。细节还是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线上有几个电容不做好绝缘就会联电 就会发生各种奇怪问题

是的。电容不隔开,一装上去碰到壳就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线上有几个电容不做好绝缘就会联电 就会发生各种奇怪问题

原来是这个道理,原装屏幕上的排线,电容做的绝缘如何?

网友:
楼主这个说的太对了,表示遇到过,只能贴好

网友:
另外排线那里压不好也会跳的,刚换mini触摸的时候很困难,找不到方法

网友:
为什么要不少于30文字?为什么要不少于30文字?为什么要不少于30文字?为什么要不少于30文字?为什么要不少于30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