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主板供电详解,附件为完整的PDF资料

楼主(2017-07-13):
笔记本电脑的主板供电电路是笔记本电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出现问题通常会导
致不能开机、自动重启以及死机等种种故障现象的产生。
学习笔记本电脑主板供电电路故障的诊断与排除,首先应掌握其基本工作原
理,其次要对主板供电电路出现问题后导致的常见故障现象进行了解,最后要不断
总结和学习主板供电电路的检修经验和方法。
1 笔记本电脑主板供电电路基本知识
笔记本电脑主板的供电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笔记本电脑采用的专用可充电电
池供电,另一种是能够将 220V 市电转换为十几伏或二十几伏供电的电源适配器供电。
笔记本电脑的专用可充电池提供的供电电压通常要低于电源适配器的输入供电电压。
无论是笔记本电脑的专用可充电电池还是电源适配器,其输入笔记本电脑主
板上的供电并不能被所有芯片、电路以及硬件设备等直接采用,这是因为笔记本电
脑主板上的各部分功能模块和硬件设备对电流和电压的要求不同,其必须经过相应
的供电转换后才能被采用。
所以,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各种供电转换电路,成为了笔记本电脑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同时,笔记本电脑的主板供电电路出现问题后,就会导致不能开机、自
动重启以及死机等种种故障现象的产生。
学习笔记本电脑主板供电电路故障的诊断与排除方法,必须首先掌握其工作
原理和常见故障现象,这样才能够在笔记本电脑的检修过程中做到故障分析合理、
故障排除迅速且准确。
1.1 笔记本电脑主板供电机制

网友:
工作用的电脑不能上传附件,晚点补上,不好意思

网友:
近距离观看学习,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
充电电池还是电源适配器,其输入笔记本电脑主
板上的供电并不能被所有芯片、电路以及硬件设备等直接采用,这是因为笔

网友:
电路以及硬件设备等直接采用,这是因为笔

网友:
厉害啊  楼主说的这么细   学习到了  谢谢啊

网友:
附件已上传,对于理解供电比较有帮助

网友:
供电电路比较复杂,也比较枯燥,建议有图解实例才容易接受,当然感谢楼主的分享贡献精神,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