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 X450V 不触发,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7-07-13):
华硕X450V 板号X450CC REV.2.1 故障:时能触发时不能触发,待机0.009,触发后0.02

触发有动作,心想应该好修的啊,可是现实是残酷的,按不触发的修吧,之前碰到过这种情况,找到点位,量IT8517E  56PIN,PM-PWRBIN#,按下开关有动作,查桥的工作条件,RTC,RTCRST ,都正常 SUSB_EC#无电压,在IO这边切断量,还是没电压,难道桥有问题?之前碰到过换桥解决的,又不想随便动桥,就加焊了一下,OK了,连续触发几次都可以,以为收钱的事了,装机,M的,又是0.02,不能这样吧,非要换桥?抽根烟醒一下先,又拿起板,随便看看,咦,待机芯片旁边的PC8103,PC8134,有点腐蚀,难道是你的问题?洗洗刮刮加焊,不行,看着不顺眼,换掉,上电,开了N次都OK,装机收工,维修贵在细心啊

网友:
本来有那两个电容的图片的,上传不了

网友:
修的不错,修机就要细心,感谢楼的主分享。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要多想想阻容的不稳定性问题。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