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69触摸键盘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7-07-13):
机器型号:     A1369
故障现象:  键盘触摸板完全不能使用 。
客户自叙:借给朋友使用,进不了系统,自行恢复系统成功,但是键盘触摸板都不能用了,本来是可以用的
维修过程:拆机检查没有发现主板有明显进水,测量主板到触摸板接口 1脚 3.3V   10脚5V正常   5 6脚   2.6V左右    8 9脚3.3V   14脚 3.3 13脚3.42V都正常
没有办法了,只有找触摸板更换测试,订货之。今天到货装上测试还是一个样,不是触摸板的问题。只能慢慢查,1脚回来R5730  0欧正常,  2脚WAKE不相关,5,6回接L5710   测量对地组织有一点偏差,直接测量发现一个4欧左右,另一个65欧,换之OK。

总结:这是没有示波器的悲哀,自己用的一个老掉牙的40M模拟示波器还给坏了(没坏也测不出来),用万用表碰到这种信号电路的问题测量根本就不准确,电压法分辨不出来。
图纸附上,需要的下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1369 K21 051-8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