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3330MT有时可以显示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17-07-13):
hp Pro 3330 MT品牌机,主板是H-POPEYE-H61-UATX:2.0,故障很奇怪,开机电脑反复重启,好像内存不过,内存拔下清理一下,在插进去开机可以显示,关机再开又反复重启不显示了,换了几根内存都是一样。后面刷bios解决,bios是8m的。其他网站下载的,说版本是2.1,2.0也可以用.

HP Pro 3330 MT 板H-POPEYE-H61-uATX 2.10.rar

网友:
很好的维修实例  楼主功力深厚  学习了很多  谢谢分享

网友:
h61的板子很多都是这个问题 开机2 3秒就断电 再开 一般bios的问题较多 还有就是U 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收藏留下次遇到了再下载。下载会不好赚。好花啊。

网友:
bios引起的怪问题 现在的bios坏的很多 基本都是要先刷下bios

网友:
厉害了 楼主H61多是BIOS坏这这种板子修了不知多是块了

网友:
不休主板   我笔记本为主  大多是笔记本  台式机搞起来麻烦

网友:
已经收藏了,不管好不好先保存,遇到秒

网友:
修过确实是bios的问题。有一次查内存好了,报价给客户又不行了。想吐

网友:
这板子BIOS就是爱坏..............

网友:
收藏了,后续遇到了好修,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