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0cc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7-07-13):
X550cc 2.0 不过保护隔离   测试公共点无电压,隔离管受控BQ25A,测量第6脚2.7V,第20脚0.8V明显电压不对  这是电源口的电压,测量没有短路    直接把电源口电压拉过去 , 公共点电压出来了,开机正常。想找个大点的电阻 没找到就算了

网友:
BQ25A买来很多都是翻新的芯片不能使用

网友:
这个方法挺好,不知道充电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得插上电池同时开机试试哦  好多都是插上电池 大端

网友:
你这个直接拉电源端 一定要阉割电池,否则上电池十有八九造成大短。

网友:
别人明明说了芯片条件缺少,飞了条线

网友:
能用电池吗 你试下 好多装电池短路的

网友:
正修这款,触发大小写灯亮不开机

网友A:
新手弱弱的问一句,芯片缺供电且不短路,飞线过去  同时插电池为什么可能会大短?

网友:
修了几个 都是bq25a 坏了

网友:
不知道充电会不会有问题?得插上电池同时开机试试哦

网友:
这款x550c板层断线了.却实很少碰到,

网友:
这样                                 会不会充电

网友:
理论上充电会有问题,不知道楼主试过没

网友:
不会短路   只是芯片没电压 不工作   20脚是电源口电压  应该是短线了  拉过去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弱弱的问一句,芯片缺供电且不短路,飞线过去  同时插电池为什么可能会大短?

网友:
这是电源口的电压  说白了就是短线  拉过去就好 , 能正常充放     ,你们能担心的我也能想到

网友:
不过隔离保护的比较好查

网友:
充电电路有点麻烦 一般都直接和客户说电池用不了,

网友:
楼主,你的这样搞,会不会电池不充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