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东芝S40-A 掉电

楼主(2017-07-13):
东芝 型号S40-A 板号 LA-9861P 故障 开机0.18A 掉电反复重启 测各个电压正常 求维修思路
掉电

网友:
0.18应该还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
这个机子bios好像容易坏 我有个单位上全是这机子 坏了都是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