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81M-D 主板老是自动重启如可解决

楼主(2017-07-13):
一块华硕H81M-D主板,开机能点亮,但老是掉电又重启。如此反复几次后,最终是停下来关机了,接着又触发开机,掉电没显示了。但放一会儿,又可以点亮便重启。IO换过,网卡拆掉了。还是一样的现象。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这可能是某个信号缺失造成的,在不亮机的时候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某个信号缺失造成的,在不亮机的时候查查

用示波器测量对比,SLP_S3#比内存供电先掉。那么该查什么信号?谢谢!

网友:
实再没招就把板上的排阻都加焊一遍

网友(2017-11-19):
等待信息主人...........................

网友:
我有一个,换几个排阻后,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