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D

楼主(2017-07-13):
华硕X550JD有代价,3v,5v正常,不触发,南桥换了,BIOS刷了。还是不触发

网友:
楼主你这说的也太笼统一点了!你供电都检测了么 ?你待机电流多少啊?你看看开关到ec的线路是不是断线了?还有按照开机时候看看哪个信号没出来、

网友A:
厉害啊  楼主说的这么细   学习到了  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  楼主说的这么细   学习到了  谢谢啊

   我就想问问你你学习到了啥子东西

网友:
是有待机吧,可以说的详细点,这样太笼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问问你你学习到了啥子东西

学习到了  发帖还可以这样问  这样问可以问的出来就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