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8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7-13):
一个DELL 380主机,拿来的时候是开机没有显示,量主板各电压都是正常的,这主板是G41 三代内存主板,南桥是82801GB,桥喜欢坏,但是不先动桥,于是加焊CPU供电IC,开机正常了。此机修复。

网友:
cpu供电有么 ?假焊cpu供电ic的时候、发帖子的时候要尽量描述的详细一些!

网友:
厉害,应该先测量完加焊的吧,。。。。。。。。。。

网友:
就是 直接加焊好了 以后会不稳定了?

网友:
380  8脚管也容易坏  我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