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70短路维修(不是通病的通病)板烧穿改集显

楼主(2017-07-13):
   同行送修y470,测试电流大短,小开心了一下下,还以为小钱钱又送上门了。拆机后心塞了,显卡供电部份PQ803烧了,边上电容烧糊了都,电容下面板已经烧穿碳化了(图1)。能用手术刀一点一点挖进去(图2),边挖边烧机,最后挖到不短路板上已经是一个大洞了,测试了一下其它供电正常,看了看这个大洞,想把这么多的线补上,修复显卡供电,我自已都没有信心,用替换法改个显卡供电也只能是呵呵了。还是实际一点改成集显了,把供电部份的电感和管子,供电IC都给拆了,试机OK(这机子改集显只要把电感断开就可以了,这个烧的多为了保险多拆几个)。上亮机图3。这个是通病电容坏引起的板烧穿故障,算是用修通病(独显改集显)的办法修好了。

网友:
厉害了  我的老铁  这板被手术刀刮得那么一大块  居然还能亮  不错  来波好评

网友:
这个真的厉害了。一般烧成这么样的,我自己也很害怕。就怕板层少接在一起。

网友:
这个真的厉害了。一般烧成这么样的!我都不修的

网友:
过瘾。。PCB 都烧爆炸了。。。真的彪悍。。。。。。。。。

网友:
改集显能装上显卡驱动吗  好像很多摘了都装不上集显驱动呢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只要吧显卡的电感拿掉就可以用集显了!!!!!

网友:
烧成这么样还能亮.真的厉害了。............

网友:
#在值得学习和收藏,感谢楼主分享,这机子显卡短路通病

网友:
刮骨疗伤      刀工有待改进

网友:
维修就是审时度势 随机应变。。。。。

网友:
把显卡供电开启信号断开   上下管拆了就差不多了

网友:
加分了。下次碰到也参考一下  最怕烧烂主板了。我的刮骨疗伤成功较低啊

网友:
这种一般刮干净 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A:
。。这板刮成这样了,补线不是的补死了。

网友:
这个地方电容坏,不常见,改亮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每每碰到这样的机子   无论是给人家清灰  还是维修  我都会把那个小电容去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刮成这样了,补线不是的补死了。

   补线的话是太麻烦,所以直接改成集显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挖得不错,经常挖雷吧。